华硕X555LP进水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9-05-14):
华硕板号x555lp,症状为不定时掉电,拆机发现有大量进水腐蚀,处理腐蚀后依然掉电,大多在十分钟以内掉,鲁大师显示温度70左右,但散热铜管温度较高,每次掉电均是在铜管手感温度很高时掉,加一个外置风扇在铜管上吹着,半小时都没不掉电,以为就是温度问题,于是在另外一台掉电的X555电脑(该电脑是定时掉电刷bios后修复)上拆下铜管换上,铜管手感温度明显降低,但还是掉电,刷BIOS也是一样的掉,经检测,掉电后马上按开关键无法触发,开机键有3.3v,ec接收信号正常,但pm_pwrbtn#无跳变,强制拉低也不可以触发,EC各条件满足。发现掉电时3.3v大电感有电压,但5V电压消失,这两个电压不是同时由一个信号开启,P_5VSUS_lx由芯片PU8100第2脚开启,测得在待机时电压为5v,开机显示时电压3v左右,掉电时电压又回到5V,这时候按开机键无反应,第二脚开启电压来之pq8108,测得pl8108 5vsus_on为0,EC第85脚为3.3v,于是判断为断线,飞线后,开机测试正常,一整天没有断电,铜管手感温度依然偏高,没掉电就没管它了。

网友:
测量点找的很准 要我不知道去测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