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02c触发0.12A不动

楼主(2019-05-14):
版号:X402CA  REV:2.0
客户说摔了就没显示了,
触发有出3/5v ,触发上电0.12a 刷了bios也是一样的现象。测bios电压没触前 bios芯片1脚3.3触发了就0.13v了,是不是复位问题。 3.3v电压会降到2.几v!!!!
内存电压 ,南桥电压都有,还有cpu旁边的pj8201电感1.8v,这个是cpu电压?电压是不是偏高了?
求大哥们给点思路!!!

网友:
多多评论一下

网友:
1.8V不是CPU电压,华硕主板确实有个1.8V的电压。这个电流估计没出CPU供电吧

网友:
你这个估计和这个1.8V电压没关系 把思维放到其他地方吧

网友:
我有一个跟你一模一样的机子  问题也是一样的    现在正在跟客户交涉换版中

网友:
CPU没供电感觉

网友:
很可能桥坏了

网友:
换个BIOS芯片试试,动桥是最后考虑选项

网友:
最后bga南桥显示了 !!!!!!!!

网友(2019-12-07):
通病吧   遇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