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关于8 8P小电流是不是已经可以修复了?

楼主(2019-05-14):
最近微信群里说现在可以维修 8 8P小电流 重启 不开机的问题了,不用搬板 不飞线。 K3 K5的板底也可以维修,修复率在80%。返修率也低,论坛里有没有兄弟知道是怎么维修的?可否分享一下?

网友A:
山东鲁大498进群有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山东鲁大498进群有教程

这个需要多少费用才能进群?是不是确定能修复?

网友B:
大部分都可以修复,抓住时机就是现在,一台就能回本。不吃残羹剩饭。要方法的加我

网友C:
听说有,微波炉,大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大部分都可以修复,抓住时机就是现在,一台就能回本。不吃残羹剩饭。要方法的加我

确定能修复,不是骗我们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听说有,微波炉,大法。!!!!!!!!!!!!!!!

微波炉大法?还有这个说法吗?真是闻所未闻

网友E:
可以修复,不用微波炉,加热台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定能修复,不是骗我们的吧!!!

都是同行没理由骗人,修复率百分之80*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修复,不用微波炉,加热台就行

有没有具体的操作方法?能否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
小电流一般都是板底问题

网友:
1.88买的有的却要卖400多

网友F:
可以修复,不用微波炉,加热台就行可以修复,不用微波炉,加热台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修复,不用微波炉,加热台就行可以修复,不用微波炉,加热台就行

能具体点不,有没有具体的操作方法啊

网友:
一般还是搬板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G:
基带cpu 中间挖 3层 接32.768 的一个脚 我是挖了3个 现在没有拿回来过欸

听你这么说好像很复杂啊,就这个技术我觉得我做不来。

网友:
现在不是出方法可以不搬板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