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11能开机屏不亮

楼主(2019-05-14):
苹果A1311能开机屏不亮,我想问一下 这个机器用雷电口 外接显示器能显示吗 ,我的死活不能外接显示

网友A:
给你顶一下    这个机型还没遇到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给你顶一下    这个机型还没遇到过

是个苹果的老一体机,显卡我加焊了一下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个苹果的老一体机,显卡我加焊了一下还是不行

老苹果那种比较厚的  显卡坏的很多的,如果能听到开机声音显卡可能性比较大。还有打一下有没有屏供电   遇到过一个开机有声音没显示是屏上面的保险烧了

网友:
有没有声音,还要看一下主板上亮几个灯

网友:
可以显示,要进了系统以后才显示

网友:
估计显卡有问题,当然你也可测下屏

网友:
应该可以的 ,用苹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