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480用BOE屏白屏用LG屏显示正常

楼主(2019-05-14):
一个联想G480笔记本,开机直接白屏原屏是BOE的,用一个LG的屏幕试显示正常,更换另外一个BOE屏幕试还是白屏然后各种颜色跳变但不显示。
这是怎么回事呢。

板号是LA-7981P,看大家都是Q80有问题,这个很正常。主板上插口处测量+LCDVDD_CONN电压正常。搞不明白LG屏放上完全正常。

网友:
                随便换一片不就行了

网友:
换上能用的然后收钱就行了,不必纠结!

网友:
刷写 显示屏的 马片  看看。。。。。

网友:
不晓得是不是屏的码片不对早晨这样的

网友:
白屏没遇到过  但是有的机器是挑屏   一个牌子的屏显示发白   换个牌子就正常了

网友:
红黄蓝闪屏是程序问题

网友:
估计是码片程序不对引起不兼容,

网友:
应该是大家说的屏工作模式不兼容问题造成的。虽然原机的屏和后来试不正常的两块都是BOE的屏,但是型号不一样。最后给客户更换了LG的屏。

网友:
                            应该是码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