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np535u3c开机卡三星loge

楼主(2019-05-14):
  故障:如题,开机卡在loge那里不动。
  拔掉所有外设故障依旧,此机是amd的。准备刷个bios的 ,很巧看到一个修友不开机是桥上面的电容问题,有一款联想也是有这种问题。想了一下我这个会不会也是电容引起档机呢,果断取掉后过了loge。 维修结束上个图

网友:
这个电容引起问题还蛮多

网友A:
这么巧,让你捡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巧,让你捡漏了?

真是   有点无语,这个电容引起不触发比较多

网友:
图片上传好像没显示,大家能看懂就行。不知道的可以找我发图

网友:
来看看 但是没图哦

网友:
有点无语,这个电容引起不触发比较多

网友:
补个图片

网友:
捡到死鱼了,联想有款台式机不显示把腐蚀的电容扣掉就行了

网友:
联想的通病。出现在了三星上。看来是芯片本身质量问题引起的通病了

网友B:
这种一般导致不触发的多,少见挡logo的,最好多测试,我有种预感,会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一般导致不触发的多,少见挡logo的,最好多测试,我有种预感,会返修

一个星期了 没反应 应该不会返修了  。如果返修第一时间给大家说一下

网友:
好事都让你们遇到了。不过我遇到也修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