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索尼进水 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19-05-14):
机器外壳没有型号  板号da0fi3mb8d0
同行送过来说是不开机   检测下   没有待机     想想可能是捡钱的机器   报价
拆机 进水  看起来不严重  洗洗刷刷  上电 一样 没有待机  还是耐心查吧
发现没过保护隔离   P沟道隔离管 不过那就查下控制机  发现为高电平 看来问题在这里
论坛里找了个图纸
-VAOF为低 这不正常   -VAOF链接PQ39 链接PQ38
PQ38控制机是VIN 跟这个无关 先不管PQ39 B极为低电平正常   也不是这
再查-VAOF链接PQ36   PQ36受控NL37WZ14是个反相器  查了下也正常奇怪了 再看NL37WZ14 来源
+3V_RTC   那就直接查RTC电路  发现R62腐蚀 找了个1k电阻换上  还是一样  再查 发现D1  2脚没电  D2正常    料板找了个 换上 再量一切正常
额  一个保护隔离居然跟RTC搞一起  修醉了

网友:
SONY 的斯玛特触发器, 老机型的 保护电路哈。。现在不用这些玩意了, 老哥

网友:
就想问问你,一个题发了3次,有乱分的嫌疑

网友A:
没办法  没发全 又不能删除  修改也没找到

网友:
sony
的机器rtc就是会引起保护隔离的问题

网友:
可以放电试一下

网友:
二极管烧了导致的电路不通

网友:
这是索尼的特色,

网友:
放电就开一次 本身还是二极管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办法  没发全 又不能删除  修改也没找到

修改怎么找不到呢,在贴子内容完结的下面一点点有个编辑

网友B:
以前碰到过上家小电池放电,客户不修,然后CPU散热器的螺丝没给他上紧,开机一会儿就掉电。送到我这里,我报价350,客户毫不犹豫的就修了,我上点硅胶把螺丝拧紧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碰到过上家小电池放电,客户不修,然后CPU散热器的螺丝没给他上紧,开机一会儿就掉电。送到我这里,我 ...

好套路,老司机

网友:
看下二极管测量他左右对不对

网友:
SONY 的隔离电路真的太复杂了

网友:
现在市面上没有几台索尼的机子可以修了   索尼的机子一般三板斧用玩就觉得希望不大  修的少   楼主修的很细心  学习了

网友:
精华啊,大神就是牛逼,又学习到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