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师傅有惠普HP N246V的程序,这个机器太新了,板子都买不到

楼主(2019-05-14):
哪位师傅有惠普HP N246V的程序,这个机器太新了,板子都买不到

网友:
太新了,图纸没有,BIOS没有,啥也没有,按照经验搞

网友:
这机器好像还要出售呢,旧板子都没有,,,,

网友:
              找万能的X宝呀

网友:
机器比较新,某宝估计都没戏。你先说下你现在显示器什么问题,各路电压参数正常不正常?不要先上来怀疑是固件损坏。当然,如果固件损坏的话,建议可以找类似版型的bios代替测试下。

网友:
搜一下板号。看看是否有相关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