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 LS2033WD RT809F提示写入错误解决办法。

楼主(2019-05-14):
型号:联想LS2033WD
屏 LTM200KT1,驱动板号492A01AG1300R08。
故障现象:19V.5V。3.3V电压都正常,指示灯不亮,不开机。
下载论坛很多程序刷,都提示写入错误。用读出来的固件可以正常写入,不会报错。论坛很多固件,有些可以正常写入,但是不亮机。很多提示写入错误。最后淘宝买的程序,
了个芯片,写入淘宝的492A01AG1300R01固件,维修完成。顺利亮机。分享给大家,小白献丑了!

网友:
可能是芯片坏了,,,换个再试

网友:
这个要换个芯片试下了,我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前几天还遇到个芯片坏的,旧程序读出来是好的,新下载的程序不能用,换个芯片刷的还是坏芯片里的程序,结果程序是OK 的。

网友:
为了安全,还是先换个存贮芯片

网友:
芯片的可能性大点,有的时候跟VGA线有关系,普通线不行的呀

网友:
分析的很清晰 谢谢楼主的维修经验

网友:
是FALSH芯片本身有问题!
在离线情况下,遇到读写错误,直接换芯片,不必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