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485不能开机

楼主(2019-05-14):
客户说电脑用着用着就关机了,电也充不进,电池也没电了。换了适配器也不行。接维修电源,电流跳一下就没有了,怀疑是短路保护了。拆机发现B+短路了,也
没看到明显烧坏的地方,于是看图拆电容。慢慢拆,还是发现了问题。

没技术含量,大师飘过。

网友:
这个是通病,塑料片底下的

网友:
烧板不快些吗,,,,,,,

网友:
不烧鸡的都是浪费时间.我师傅教的

网友:
这个很好修,等于捡钱

网友:
烧鸡总比一个一个拆电容来的快,如果怕烧糊了,可以用底电压小电流。

网友:
通病,烧鸡更好吃,属于描述级别的啊

网友:
通病来的,还看图纸一个个拆?直接看板拆,或者烧鸡了

网友:
公共点短  不烧鸡的都是耍流氓

网友:
烧机大法对板子还是有一定伤害的,楼主时间充足可以这样一个个的拆,公共点的电容也没几个

网友:
只要是零欧姆短路,先怀疑跟电容有关,用眼睛看80%的都可以解决。

网友:
用烧鸡大法判断哪个电容短路还是快一点?

网友:
一般大短路的  都是用眼睛看的   看不出来在烧机大发

网友:
听说用保鲜膜 更配哦

网友:
G485短路通病,还有个RTC电容漏电不显示的通病

网友:
碰到大短的。  不烧鸡的话。 可以 先看看胶布棉花啥的对应主板的地方。。蛮多可以瞄的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