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10p如何清除BIOS密码

楼主(2019-05-14):
本人小白,在网上寻找清除bios密码办法的时候找到本站,希望各位大神能帮助我一下,成功后有小红包感谢

网友A:
个人建议还是踏踏实实找附近的电脑维修店帮你解决吧,一般笔记本bios密码不是简单的bios电池放电可以搞定的,需要编程器读取密码芯片数据后pojie才可以搞定的。

网友B:
知道方法了 你没有工具自己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
建议找专业人员或者连续迅维快修全国连锁

网友:
我在内存下找到了这两个触点 可以清除密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建议还是踏踏实实找附近的电脑维修店帮你解决吧,一般笔记本bios密码不是简单的bios电池放电可以搞定的 ...

你好,请问这两个触点可以清除密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知道方法了 你没有工具自己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
建议找专业人员或者连续迅维快修全国连锁

说来惭愧 ,之前我买了xtw100回来想自己试试,奈何拆开了才发现我认不得是哪一个芯片…
请问是这个吗?IT8586E

网友C:
我看你还是算了吧,不要瞎折腾了,拿到电脑维修店,几下搞定,省时、省钱、最关键的是省得烦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看你还是算了吧,不要瞎折腾了,拿到电脑维修店,几下搞定,省时、省钱、最关键的是省得烦恼。

我去问过,那个人直接说要换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去问过,那个人直接说要换芯片…

该换的就要换,这个很正常。

网友:
一般不是刷个bios就好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