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735芯片短接第一个N沟道场管第四脚ACDRV才有25V

楼主(2019-05-14):
本人新手一个,BQ735芯片短接第一个N沟道场管第四脚ACDRV才有25V,第20脚19V正常,第6脚2.8V也正常,第16脚6V也正常,场管换过全新还是第四脚ACDRV不出25V电压,升压电容换了也是一样,芯片换了一样,公共点也没有短路,第1与第2脚与检测电阻也没有断线,虽然短接第一个场管DS有3V ,5V电压,但电压偏高0.42V ,手模全板也没有发什么哪里发热,高手们这个问题再怎么去查,高手们这个问题再怎么去查,高手们这个问题再怎么去查,高手们这个问题再怎么去查,

网友:
后级应该有问题,仔细检查,会有发现的

网友:
第5脚正常不,

网友:
短接第一个场管,第五脚ACOK有高电平3.2V正常。

网友:
场管你换的是哪一个还是几个?

网友:
测第一第二场管阻值,还有各后级阻值

网友:
应该是后面的问题   重点查 待机 3V 5V

网友:
同新手表示遇到问题上论坛搜一搜类似的很多时候就解决了

网友A:
叫我一声高手我就告诉你哪里有问题,坐等!

网友:
又是华硕机?

网友:
有没有大神分析下

网友(2019-07-03):
第三脚要有一个6 V到隔离管S级  才会出24V升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叫我一声高手我就告诉你哪里有问题,坐等!

高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路过呀学习了分析的不错值得大家看看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