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5s硬解加扩容,不能激活,现在有什么办法吗?

楼主(2019-05-14):
5s硬解加扩容,不能激活,现在有什么办法吗?WIFI蓝牙地址都对上的机器,11.4.1的系统
WiFi

网友:
系统版本太低。升系统就好了

网友:
人家既然扩容了 不可能没有刷机的 应该其他地方有问题 NFC

网友:
码不对,或者nfc坏

网友:
5s硬结没换cpu吧 激活不了了

网友:
早先5s硬解都是不换cpu的,目前除非找到原cpu,否则无解

网友:
ios11之前硬解只需要更换基带CPU、基带码片以及更改硬盘序列号就可以了,但是ios 11以上的系统需要CPU跟序列号以及WiFi蓝牙码匹配才能激活,就是说硬解也需要更换CPU。
CPU没换的话跟新写的序列号以及wifi蓝牙码不匹配,不匹配的话激活的时候数据对不上就激活不了了

网友:
如果不是自己一手拆的硬盘就查码,码的问题比较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