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战神K650D不开机

楼主(2019-05-14):
神州战神K650D不开机,拆机测3V短路,烧到南桥发热,果断拆了,不短路了。刚好有这个南桥,值球吹号换上去。不短路还是不开机。好烦

网友:
再换一个南桥试试,手上的南桥不一定是好的,还有就是查开机条件

网友:
这款机子南桥SR17E坏的很多。

网友:
在换个桥试下……………………………

网友:
我也有一块,待机电流大,摸了下,桥温度高

网友:
先刷bios   全刷     不行再换     sr17  有时候植珠   热久了会坏

网友:
看过论坛里不少以前的维修帖子,好多都说换桥后都要改BIOS或刷工厂的BIOS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