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5X原装电源是pmi8940,鑫智造查到的是pmi8952

楼主(2019-05-14):
小米5X的小电源IC标号为U900,型号是pmi8940。在鑫智造查到的是pmi8952。请问这两个电源通用吗?

网友:
肯定不通用,以主板芯片为最终依据。PMI8940电源芯片

网友A:
目前,这个软件不太完善,错误很多。

网友(2019-07-02):
引用 网友A:
目前,这个软件不太完善,错误很多。

应该是通用的
具体不详
看资料 小米5X原装电源是pmi8940,鑫智造查到的是pmi8952
小米5X原装电源是pmi8940,鑫智造查到的是pmi8952
小米5X原装电源是pmi8940,鑫智造查到的是pmi8952
小米5X原装电源是pmi8940,鑫智造查到的是pmi8952

网友:
高通的方案,很多电源是可以通用的。

网友(2020-03-09):
高通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