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71G 板号:DAZQSAMB6F1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9-05-14):
ACER E1-471G 板号:DAZQSAMB6F1不触发维修

  • 症状:

引脚定义

脚位

测试数据

修好后数据

备注

DNBSWON#

1.9 变不跳变

-高,不会降下来

ECPCH

PCH_RSMRST#

-高,不会降下来

ECPCH

  • 维修过程

1、从数据来说,觉得是EC的工作条件不满足,好像BIOS参与触发,测SPI_CS0#_UR_ME,发现+3V_PCH_ME,不正常,才2V左右。是15V不正常,断开PR127,+15V_ALWP正常了,那么就是后继拉低了。当断开PR182时,+15V正常了。量PR182R 阻值,偏小了,换了一个正常的1M电阻,好了。

网友:
谢谢分享,只是没有图片。说话不多简单明了新手不会懂、

网友(2019-07-24):
图片怎么看不到的??????????????????

网友:
传有图片上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