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71B02c 主板不通电,新人求助

楼主(2019-05-14):
电源适配器插口没有插上主板是15伏,插上之后变成3.8伏。
应该是供电问题,一般怎么修

网友A:
线测下公共点是否有短路

非专业人员建议送修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线测下公共点是否有短路

非专业人员建议送修吧

检查什么短路呀,这要是能短路搞成3.8V,那主板早就着火冒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什么短路呀,这要是能短路搞成3.8V,那主板早就着火冒烟了

应该是没有短路,因为没见有电流,也没见发炀什么的

网友C:
这东西早点送去维修,给大伙留点口饭啊。在 这个理教你,搞不好板子飞了亲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早点送去维修,给大伙留点口饭啊。在 这个理教你,搞不好板子飞了亲

送修不划算,这个卖可能都卖不了100,维修说要200多,我就上来练练手而已

网友:
你用可调电源还是?你这应该是19v的吧,换个电源适配器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