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G31MX能触发不显示

楼主(2019-05-14):
富士康g31主板能开机但不显示,测试无cpu供电,无北桥供电,

查看北桥供电部分,1.8v只有0.6v,查1.8v的来源

只有0.6v,直接更换6321芯片
开机1.8v正常,已点亮

网友:
像这种  有单独的管理芯片的比较好修

网友:
有北桥供电才有CPU供电吧

网友A:
有有块b85华硕的板子不显示,所有信号和电压正常,开机只听蜂鸣器滴一声后显示器有背光。但是只有左上角有个小横杠,就是不显示……无解…我是新手不知道从那里下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有块b85华硕的板子不显示,所有信号和电压正常,开机只听蜂鸣器滴一声后显示器有背光。但是只有左上角有个 ...

可能是bios,不太确定,我也是新手!

网友:
板子放两天发现背面有很多腐蚀点,记得刚拿来时也是很多腐蚀点,清理过的,估计是板子上有油渍,所以洗了一遍用热风枪吹干。发现io背面那里有严重腐蚀点,用万用表检测有断线,飞线后解决了!不过现在又出现新问题,开机后用1333内存就到这个画面,一长四短一短后自动关机,1600内存能启动根本不亮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