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81M-S1维修

楼主(2019-05-15):
技嘉主板爱断线,主要断线其他位置断线好找,PSON 断线不好找,为了大家维修的板子好看我发图

网友A:
是不是电池电线了  看不清楚啊

网友B:
这个板pson断线的超多,不通电首先打8620 105pin有没有5v,没有5v直接查pson是否断线,借你的图标了几个常见断线的位置,最多的就是cpu座旁边的那个过孔不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池电线了  看不清楚啊

这个是绿线去PSON105脚IO的线路图容易断线的, 下次遇到不用跑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pson断线的超多,不通电首先打8620 105pin有没有5v,没有5v直接查pson是否断线,借你的图标了几个常 ...

对对, 我是后面2个地方断了, 本来直接飞线的,后来嫌弃难看,就跑线,内存那边附近断线都没找出来还拆了电池槽跑到那边找到的,没有洗板水了, 有的话就洗洗上绿漆就可以完美差不多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