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笔记本450r

楼主(2019-05-15):
本人小白一个会点手工,电路图不会看,求大神帮看下这主板,不开机,主板哪里是公共点?该测量哪些电压?最好能图片标出来,谢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A:
啥都不懂  花钱找专业的吧    故障再被你搞大了   得不偿失

网友B:
把所有的电感都量一遍   哪个电感没电压就修哪个电路

网友C:
所有供电上管的D级就是公共点

网友D:
这个主板好像是你修过是吧。。。我看第二张图的右下角有修过的痕迹。还是角度不同

网友:
两百块钱能搞定的事,非要搞成两千换主板。我就喜欢动手能力强的客户。

网友:
真不会的就别乱弄了吧  去迅维学2个月自己秒主板

网友:
建议找专业的维修吧

网友:
学习学习, 希望修好后可以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都不懂  花钱找专业的吧    故障再被你搞大了   得不偿失

没办法啊,自己感兴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所有的电感都量一遍   哪个电感没电压就修哪个电路

全部都没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有供电上管的D级就是公共点

好哒,谢谢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主板好像是你修过是吧。。。我看第二张图的右下角有修过的痕迹。还是角度不同

是的,有个芯片发热就换过了,还是开不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