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P 花屏 不是显卡 显存故障

楼主(2019-05-15):
Y460P I3机器 ATI显卡 大芯片 开机花屏 有点看是显存故障的那种 颗粒感的花屏 加焊显卡 无用 后翻看论坛 有前辈找到答案 在这里再发下图片 有人说用焊油吹显存也会好 估计就是吹显存的时候把R492重新焊接上了
芯片
显卡

网友:
这 个 是 屏 轴 挂 掉 的 吧

网友:
花屏不一定是显卡问题 颗粒坏的嫌疑最大 很多人加焊显卡就好了
其实显卡没问题 旁边的颗粒收到温度才稳定

网友:
很细心的!不错的,不能一贯的按通病的思维来维修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这个会花屏的,

网友:
应该是显存吧,

网友:
R492这个电阻靠近风扇海绵 长期接触 腐蚀了 用镊子挑下就掉下来了 这个是显存这边的分压电阻 氧化后供电不稳定 出现问题

网友:
很细心了,这算是通病了。,,,,,,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啊 问题多是我就放弃了 因为不会搞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屏轴损坏 刮的 经常遇到

网友:
这个是什么信号

网友:
显存是随机假焊的哈。应该不是测试出哪科脱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