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土法键盘按键短路维修神器

楼主(2019-05-15):
维修中常见开机因为键盘某个按键漏电短路而发出嘀嘀响声,或者无法进入系统,或者打字一直跳出某个字符。只能更换键盘解决。本原创方法原理适用非进水短路的所有键盘。先把待修键盘压在座子上,从1脚开始逐一测试各脚阻值,记下导通的脚位。然后把电容两脚插进插座充电1~2秒(注意安全,电容存电可达数年,用完须短接放电)。充电后的电容对导通脚碰触,以烧开短路氧化物,直到导通脚阻值恢复成无穷大为止。此法仅适用短路性问题,成功率高,但开路性问题无效。此小板均来自某宝,成品4.5元。方法为原创,转贴请注明!

网友:
键盘有什么好修的,直接换,不然不来钱

网友:
换下来再修还有一点用处

网友:
这神器哪里有买??????????????????????????????

网友:
我一般都是进系统运行键盘测试软件,然后再插上键盘,哪个按键短路一目了然,还能测试哪些按键失灵!

网友:
牛,这也能修这样也可以啊,还真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