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和大师兄们指教一下三星4521HS 电源老烧整流管?

楼主(2019-05-15):
     大师和大师兄们指教一下三星4521HS 电源老烧整流管?是什么问题呢感谢指教:有台三星4521HS 电源老烧整流管,保险热敏电阻等,以前要进了蟑螂换了整流管,保险热敏电阻用了二天。第三天一早插电就听到拍又插拍拍,拆开机器后烧整流管,保险坏了。原来只换了二个整流管。。。现在不知道要什么问题引起的烧整流管,保险。还有怎么知道定影是不是好的呢谢谢大哥们些

网友:
后极电流过大了!!!!看看后极哪里有短路

网友:
大哥后级是指整流后变压器另一端吗?谢谢

网友:
是大屁股电视吗?烧的是初级整流管还是次级的?说清楚一些噻。各路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是电源进线烧二极管和保险还是后级烧二极管和保险未说清楚,让人不好帮你!

网友:
如果只烧整流管,多数是此管并联的消振电容不良,或电网太脏

网友:
4521是打印机

网友:
                把滤波电容换了看看呀。

网友(2019-08-02):
谢谢大哥们些客客要得急给别人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