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 DAUM8CMB8C0 0.6电流掉电

楼主(2019-05-15):
下面两处开机瞬间有电压

版号

  此板换了U  和供电管  IO  cpu的电源管理 效果都是一样电流0.6——07那样掉电 故障不变  其他地方的各供电电压开机瞬间都正常   搞得没脾气了  哪位师傅遇到过这种故障 请赐教谢谢

网友:
查HWPG  看看先              CPU PG  然后 时钟芯片正常么 再测复位

网友:
还有 转换电压 幅度正常么

网友:
显卡比较容易出问题,2000的,查查呗

网友:
这个我遇到过桥坏了

网友:
这机器掉电必查的信号查了没    HWPG

网友:
看一下 CPU 电源有没有 焊好

网友:
重置显卡吧,加焊也没用。

网友:
广达掉电,查hw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