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杰h61 不插内存会报警,插了内存不会报价,不开机

楼主(2019-05-15):
梅杰h61 不插内存会报警,插了内存不会报价,不开机,CPUg3260,

网友:
肯定没跑马   看下诊断卡    刷个BIOS看看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百兆网卡   拆了试试

网友:
刷BIOS 。要确实肯定是好的BIOS 。    如果刷了还是不行,。。  你可以插上独显试试, 十有八九就有惊喜

网友:
内存供电条件查了没有,如果不行就刷BIO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