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15):
现修一块H61M-DS2,反复自动重启掉电,看不到LOGO,查VTT电压已出来,就是CPU电压没有。ISL95836HRTZ第9脚电压VTT_PWRGD,和其供电也正常。请各位大家分析下,该心片能正常工作还要什么条件,谢。
自动重启

网友:
在还有网上查了很多资料说BIOS问题,已对换了备用BIOS,但还不行。个人分析如果CPU无电压怎样读BOIS信息呢。

网友:
CPU是发出FDI总线跟桥通信 桥再发出LPC总线跟EC通信再通过SPI读取BIOS 桥管理BIOS就是桥直接读取BIOS后原路返回CPU 这是读取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