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笔记本电脑不开机

楼主(2019-05-15):
惠普主板510一插电,反复重新启动,且屏幕无显示,北桥一下就很烫,且有滋滋声。有哪位大神知道哪里坏了,告知再下,谢谢!

网友A:
北桥是不是坏了   有多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北桥是不是坏了   有多烫

估计坏了,大概五六十度左右。有时,重启很多次后能开机,但屏幕无显示,键盘也操作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北桥是不是坏了   有多烫

大神,请问主板还能修吗?

网友:
看这描述似乎是北桥了  能修 确定故障可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