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HKC M21A6 H220开机指示灯正常,没有背光是哪的问题啊

楼主(2019-05-15):
请问HKC M21A6 H220开机指示灯正常,没有背光是哪的问题啊,灯条接口比较特殊,无法测试

网友:
有没有收到信号?应该有万能板的

网友:
没有 背光就先检测一下(电源板高压部分或 背光开启电路),是否有(电压)开启电压。。

网友:
在网上买个万能接口的转接板,先测灯条的好坏

网友A:
分析的很清晰 谢谢楼主的维修经验

网友:
大部分是灯条烧了,山寨货,质量差!

网友:
量下灯条的那红线有电压没。。HKC的估计板子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析的很清晰 谢谢楼主的维修经验

楼主还没讲完,向你提问呢

网友:
背光问题一般好解决

网友:
买个灯条测试仪去吧,有好多种。挺好用的。

网友:
肯定要先测一下灯条的  有卖那种万能升压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