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70 时亮时不亮机

楼主(2019-05-15):
收一奇葩联想Y570的笔记本,I5 2410的CPU GTX550的显卡。症状开机时亮时不亮。第一次开机后,进系统什么的都正常,按开机键关机后,再开电流1.2左右,有跳变,外接键盘大小写可以正常切换,但内外屏不显示。 拨COMS电池后,每次都可以正常开机。只要一装上COMS电池,立马关机后不亮。反复插拨电源,偶尔会点亮,但关机后犯老毛病。刷过BIOS ,断开独显、 加焊南桥,更换内存,症状没有任何改善。无可奈何,换一I3 反复试机,一切正常,关机后再开也没问题,这就奇葩了,难道是CPU电路或者集显供电有问题,看板子这两个电路省了不少的电容,补上电容,然而并没有卵用。难道是这电路CPU的供电不足带不动I5? 刚好有个二代I7的机子在这里,换上I7的CPU, 开切正常。I7的功耗肯定比I5高啊, 这就让人不可理喻了,难道CPU里面虚焊? 但是取掉COMS的电池,就一切正常。 这问题有人能解答吗?

网友:
cpu内部的集显功能有问题吧?有的机器放电后第一次开机是会默认只使用独显或者集显,这得看机器是怎么样设计的吧应该,这只是我的想法,待验证

网友:
难道CPU也与VCCRTC有关联了?

网友:
有没有大神分析下

网友:
用其他I5呢试过没

网友:
记得船长说过rtc放电能亮,,然后rtc电路又没问题,,,干桥就好直接换

网友:
直接换u  收钱

网友:
CPU本身问题吧

网友:
考虑你这个I5的U 是否坏了

网友:
    这种机器我认为是“神经病”

网友:
怀疑是cpu的问题。。。。。。。。。。。。。

网友:
换个i5的u试试

网友:
u的问题

网友:
这样的不好维修啊

网友:
说U坏的,你们是在灌水吗? 当然是U有问题了,问题是U为什么会引起这种现象呢?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CPU本身有问题吗、、、

网友:
神经病的机子,搞得头都大了……最不喜欢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