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P进水不开机一例

楼主(2019-05-15):
   接6SP一台,客户描述为进水后放了十多天,到手看不开机,拆开屏幕发现主板防水贴变红,但是已无明显水渍,先还是电吹风吹5分,避免还有残留水份,接可调电源发现20-70+反复跳变不开机。

通过实地学习时电流判断,要么是上盖虚焊,要么是I2C总线短路。由于是进水机先排除上盖,查I2C总线,查到R0900和R0901时量到都对地短路。 通过比对电路发现最后都到背光电源U4020,摘掉U4020后再量阻值恢复正常。从6S料板上拆个背光电源换上(6S  6SP背光电源通用)。再跑电流一路跳变正常,接屏测试后发现还无背光,就照无背光维修吧,量到显示触摸座背光电路CATA2电路OL,好嘛断路了
看元件电路图通过保险FL4213直接到U4020(背光电源),通过显示触摸座2脚测量FL4213两端发现都是通的,但通过显微镜看此保险比旁边的FL4212黑得多,用摄子挑了挑直接掉了.........,好吧,它不想呆这了直接飞线连接上吧

保险都是可以直接飞线连上的,再次开机终於亮机了。

PS:进系统后输完密码直接卡死,等了两分钟直接手机自动恢复了。恢复完成后进系统一切正常。(所以下次有输完密码卡机的机器是否先刷遍系统,排除下系统故障)
总结:此台6SP系进水后导致背光电源烧坏,导致I2C0总线对地短路造成的不开机。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