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_elitebook_8460p花屏已解决,希望碰到的同仁别走弯路,特此发帖,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9-05-15):
同行拿来一台HP8460p的机子说是进系统花屏,用适配器不花屏啥问题都没有的,
单用电池进系统就花屏,单用电池开机显示HP LOGO正常、显示win7 LOGO正常,在系统自动登录都正常,一进桌面就花屏了,看图
进桌面前都正常的(这会测试是单电池的)

进到桌面之后就是下图中的界面

拆除主板干过这些地方
隔离管Q17 Q20下图

Q34

屏3.3V供电也干了

南桥也干了

3V转3V Q18, 5V转5V Q550也干过了

CPU、内存都换过

要是点关机,到了关机界面就又正常了

晕死了,没思路了

外接显示又正常,实在是没辙了,换个显卡驱动试试
驱动精灵伺候
选了个2012年5月份的驱动打上去,重启竟然好了,我ririri

这个故障就是显卡驱动不匹配,花屏时显卡驱动认到的显卡型号Intel HD Graphics 3000,
换完老版本的驱动后认出来的显卡型号是intel(r)hd graphics family
难怪花屏呢
希望跟我一样的小白不要走弯路了。确实很折腾人,花了大半天时间!!!!

网友:
,,,,正常情况不应该先做 纯净版系统打官网驱动?       你是怎么想的?

网友:
                                  还好没有搞坏。

网友:
这种你居然没遇到过。。。好多dell hp的都是这样。,

网友:
hp本也遇到过这咱情况,虽然跟你出现故障不一样,但最后也是打旧驱动打好的。

网友:
绕了一大圈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啊   问题多是我就放弃了 因为不会搞

网友:
看见那个屏,先换屏试,还是这样的话,真的只有打显卡了

网友:
很大风险,如果弄到不显示真怕的;这种情况先从软件搞起,不可以的话,要报风险

网友:
跟上一代8440故障相似,驱动不对如出一辙。

网友:
我也没遇到这这种情况 以后遇到就不走弯路了

网友:
戴尔的二代u配N卡的用最新G版系统也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网友:
第一反应是屏本身有问题,看来是显卡驱动不匹配

网友:
用电池进系统花屏,单独适配器就是正常的,显卡功耗吧

网友:
出镜频率最高的我这是DELLN4110,装ghost系统之后屏就跟这一毛一样。装完官网驱动就好

网友:
很奇怪的故障,长见识了。

网友:
其实这种问题你只要刷HP密山的BIOS自然能够解决了,

网友:
楼主维修真有耐心,绕了一大圈,终于修好了,厉害。

网友:
学习了,这种故障确实容易怀疑主板

网友:
论坛那么多案例 你不搜下 ·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主板上白忙活了,是显卡驱动造成的?难道花屏之前没优先考虑过系统和驱动这些软件问题?

网友:
被楼主干了一圈

网友:
这种问题必定是:先软后硬

网友:
老通病了,楼主现在才遇到

网友:
遇到这样的问题首先想到的是显卡驱动,先下官网的驱动试试,排除软件问题,再考虑硬件方面

网友:
首先要排除驱动啊 我遇到过DELL 和ASUS的会出这种现象

网友A:
刷老版本的BIOS 装老版本的驱动都可以解决
划破夜空
你能这么说,应该是你刷bios修好过类似故障,我是重装系统好了,有机会,也试试你说的刷bios
详情

网友:
我遇到戴尔的这样,换个屏就正常了

网友:
涨知识了 给楼主一个赞

网友:
有遇到过,升级一下最新的的BIOS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遇见过,也是重打驱动好了

网友:
我去 这种问题真是想不到哈 ,感觉是屏 显卡问题

网友:
故障真奇葩 驱动都能出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主 以后会注意的

网友:
修电脑 先软后硬减少不必要的 麻烦

网友:
我也做过这种事 ,事后后悔啊!以后都是先软后硬

网友:
很奇怪的故障

网友:
一般碰到这种问题,我都是先软后硬。楼主有点太着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老版本的BIOS  装老版本的驱动都可以解决

你能这么说,应该是你刷bios修好过类似故障,我是重装系统好了,有机会,也试试你说的刷bios

网友:
DELL N4110改集成后也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真的很不好搞呢,真厉害

网友:
是驱动问题对吗?安全模式正常对不?先排除软件故障再去动硬件!前几天有个n5110完全一样的故障

网友:
p本也遇到过这咱情况,虽然跟你出现故障不一样,但最后也是打旧驱动打好的。

网友:
这种机器 我先风险!!!!!!!!!!!

网友:
看一看学习中看一看学习中看一看学习中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驱动搞的问题呀~~~学习了~

网友(2019-07-06):
可否发个老驱动链接,感激不尽,:kuq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