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麦S6无待机 附BIOS

楼主(2019-05-15):
今天接到的一同行机子,据客人描述,充不进去电,然后应该是电池用光了开不起来了,
这个牌子笔记本第一接触,拆机后明显感觉用料很菜,板子很薄,型号SJ15K ,无图无点位

插电无待机,测公共点无电压,找了下,充电芯片是BQ735,也就是BQ24735,

无图无点位的直接就换个芯片试下先把,更换后上电自开机,因为这板子没CMOS电池的 ,自动开机正常,按了电池后电池会给RTC供电的
很高心啊,秒杀了,为了以防万一,装机测了一会儿,上电池也正常充电了。
  不过就用了1个小时就又不充电了,以为芯片不良,再更换一个,仔细检查了一遍焊脚,确认没问题再开机测试,这次坚持的久了点,2个小时,再次出现同样故障。
  无图无点位的机子有点想放弃了,这几天生意清淡,好不容易来台机子,放弃了可惜,算了,再研究下吧,换芯片能正常使用,想来就应该是充电芯片这一圈的问题,虚汗啊,漏电啊之类的毛病吧,
  找了下芯片手册,对照着测各个脚位

先20脚VCC   19V正常
然后ACDET    应该是2.5V的,但是却一直2-3V跳变,这明显有问题了,主板上跑线找到两个分压电阻,测R1的1脚19V正常,2脚一直跳变,旁边有一滤波电容

电容漏电应该会拉点电压才对,这电压变高问题不在电容上,芯片换了两个,同一问题的概率也很低,那就应该是电阻的问题了,难道虚汗了,先加焊一遍再说,,加焊后上电直接自启动亮机了,测ACDET电压也一直稳定在2.5V ,装机测试,这次测试了1天,都没再出现过不充电了,修复完毕

  再同行拿走前,顺便把BIOS给备份了一份下来,分享给大家
大麦S6 SJ15K

网友:
一波三折啊

网友A:
ACDRV 2.5V 有木有高拓哈? 老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DRV 2.5V 有木有高拓哈? 老哥

打错,是ACDET
哈哈,打顺手了,不好意思

网友B:
电阻虚焊 或者变质了 最好换掉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虚焊 或者变质了 最好换掉电阻

是虚焊,变质的话肯定还会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