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七彩虹 650 显卡掉件

楼主(2019-05-15):
求助七彩虹 网驰650 显卡掉件  图上 Q513掉件,不知道是什么3级管,有实物的同行帮忙测看看或发芯片标号,谢谢。

网友:
这不是直接客户的卡,不知道补件后有没有其他故障。为了方便维修最好有原件,没有也就只能一个个试着试补。

网友:
只能帮你到这了,懒得拆下来,在线测怎么都有值,不确定是三极管还是场管

网友:
感谢, 有个脚到地的,管子是 控制信号用的,查看看能不能找到标记型号。

网友:
封贴。 Q513  标识J1是N沟道场管。
补件后正常亮机

网友:
不补件主板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