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091P不开机

楼主(2019-05-15):
LA-B091P三合一芯片,触发电流0.02A ,无SUSP#发出 ,量PCH 的LPC_S3/S4  ,LPC_S4#无3.3V ,RSMRST也没有3.3V ,这个是集成芯片坏了吗

网友:
是PM_SLP_S3,只有PM_SLP_S4#没有3.3V的信号

网友:
开机电路查查看啊,ec那一块看看条件满足吗

网友:
这玩意一般就是集成u的事儿。。。。。。。

网友:
排除bios先干一边再说。。。。。。。。

网友:
找RTC电路看看,感觉桥部分没工作

网友:
PM_PWRBTN#有没有由高低跳变?如果没有,重点查EC

网友:
RSMRST也没有3.3V,待机条件都不满足

网友:
桥待机条件

网友:
是PM_SLP_S3,只有PM_SLP_S4#没有3.3V的信号 桥坏了

网友:
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查吧

网友:
什么型号的机器呢,触发灯亮,但是电流上不去,有的跟南桥虚焊有关系,单桥的话就加焊下

网友:
不一定,EC条件满足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