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250 不触发一列

楼主(2019-05-15):
从同行那里送来一台SONY 测试毛病为不开机。拆机。测试发现无待机3V 5V 芯片型号EQ=  (RT8223MGQW) 连 线性供电8,17 脚也无电压。测量16脚供电正常直接换芯片。发现线性供电出来了。装机测试正常。测了几分钟没问题,直接交差。
隔天打电话来说是客户用了几分钟就坏了。今天拿到一测。还是没有待机线性电压。

连续换了3个都不行。怀疑芯片有问题。因为芯片是拆机货。零件商发的全是拆机货。没办法。查了一下。
RT8223MGQW 可以用。51123 代换 。弄了个新的51123 换上,还是不出电压

这是51123 的电路图对比发现。13脚 和 RT8223MGQW  的不同。根据51123 改一下电阻。发现还是无电压。测量13脚居然是0v 。这种情况只有一种可能性。13脚对地短路。仔细观察。电路板上有个过孔,直接用刀割断。图纸上这里电路很简单RT8223 是空脚。51123 是上下两个电阻产生一个高电平。割断后发现线性电压出来了。开机测试正常。然后拆掉刚才的2个电阻。发现 51123 也能输出电压。看来。RT8223 和51123 确实一样。13脚工作状态应该有多种,具体可以查阅资料。这里就不说了。

那么很明显上几天我还的芯片肯定是好的。拆了51123 换回老的EQ=芯片发现工作正常。所以这个机器的毛病原因及时13脚过孔板层漏电。
兄弟们碰到这种情况注意13脚状态
1.13脚悬空 。线性输出,打开状态
2.13脚高电平。线性输出也是,打开状态

网友:
13脚EN0主开启信号:
1. 悬空时,打开线性,准备打开VCLK和PWM
2. 通过电阻接地时,只打开线性,关闭VCLK和准备打开PWM
3. 直接接地,关闭整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