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戴尔1564图纸

楼主(2019-05-15):
求戴尔1564图纸   机器两声报价  测试数据总线问题  需要图纸找到零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条总线  说粗来   这机子我修的多

现在总线正常了   但是就是不跑码  电流1.3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总线正常了   但是就是不跑码  电流1.3不动

之前内存总线一条3.3 一条4.2电压 报警两声  管子击穿  换了正常了  但是电流还是一样的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