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DELL E4300 笔记本内置喇叭声音小问题

楼主(2019-05-15):
接了个老笔记本E4300 开始没声音,插了个音响 有声音,然后果断买了个喇叭,结果声音很小声,求维修思路。有遇到过这样问题的同行吗?

网友:
声卡看看 有可能声卡有问题。。。。。。。。。。。。。。。。。。。

网友:
查查图纸看看音频信号有没有经过功放电路,如没有换个声卡芯片试试。

网友:
给还在修台版的朋友打气给还在修台版的朋友打气

网友:
有声音 ,但是超小声 ,插音箱 或耳机就很大声~~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