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本本 烧cpu供电

楼主(2019-05-15):
麦本本 烧cpu供电 i7 4710 cpu 一起烧坏  全换后 电流0.095 无显卡cpu供电什么情况

网友:
这个管子发热很大

网友:
最近几天修了2个,都是显卡mos管击穿烧u,  换好后要装u才行,不上u就0.09掉电

网友:
烧CPU,也要查供电IC

网友:
看来学习维修,胆子一定要大啊

网友:
手里 刚好有一个 还没拆   MOS管外观是直接烧坏了

网友:
说具体点让大神们分析下

网友:
修到过,CPU供电管子击穿烧坏U,我都是连着U一起换的,最低端2950M的换了

网友:
这是通病 要么就是用会掉电 设计有问题 偷工减料

网友:
这个就麻烦大了。一颗U好几百。系统供电有没有问题

网友:
看板子是DAOTWSMB6EO REV:E  ,这板子设计有问题,有两个通病。其中一个就是CPU供电管发热严重烧毁或引起掉电。好几个品牌都在用这个板子

网友:
你换了CPU??????风险那么大

网友:
这个机器烧的确实是很多!!!!

网友:
这个版型建议别修了换一张主板比较好,因为你修好不稳定以后还会cpu一起接着烧亏死你

网友:
是的,我也有个麦本本,大麦3S,也是插电电流上到1.几,开不了机,CPU发烫

网友:
这个双管 容易坏 容易烧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