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5LD rev 3.6 开机10分钟,待机芯片发烫关机,求助。。

楼主(2019-05-15):
华硕 X555LD rev 3.6
开机10分钟左右,待机芯片 RT8249C发烫 自动关机,待机电流显示0.173。很明显像是短路的,
等冷却5分钟,又可以再次开机。一直这样循环下去。
等到关机之后去测试待机芯片条件,发现 芯片的LDO3,EN1,EN2从3.3v 变成了1v左右。。

查看点位,都跟EC相连。。肯定是哪个芯片不良状态,求维修思路。

网友A:
拆待机芯片,打阻值,换上新的待机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待机芯片,打阻值,换上新的待机芯片

打阻值正常、、打阻值正常、、打阻值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打阻值正常、、打阻值正常、、打阻值正常、、

待机芯片换过没有?

网友:
微短路  只能代换配件测试

网友:
应该是待机芯片性能不良,更换就好了

网友:
烧鸡大法试试

网友:
估计是后记短路造成了 电流过大 检测一下后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待机芯片换过没有?

刚刚换了,还是一样。。。。接下来换什么?

网友:
感觉故障很明显啊,就是EC啊,

网友:
主要查LDO3这条路

网友:
华硕X555LD,这种电流0.173微短吧,查下LD03....

网友:
都找到问题了还有点位慢慢顺着查。

网友:
芯片的LDO3输出短路                       C16 有测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刚换了,还是一样。。。。接下来换什么?

烧鸡大法伺候线性3V,限制2-3A电流,太大电流可能把微短烧成断路,更不好找

网友:
典型的电压值不够。对照图纸测下!

网友:
大家说的很明显了ldo3  这个电压不对  打下阻值  烧一下可能就出来了

网友:
难道LDO3的对地阻值正常?

网友:
修好没有

网友:
修好没有
一双草鞋
没有,还给客户了,修不好。。。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没有
没有,还给客户了,修不好。。。

网友(2019-07-21):
这种问题随时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