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转PD协议模块选用 直接转接看电流

楼主(2019-05-15):
最近修了不少的typeC pd协议的机子,我这由于没有转接器只能用原装充电器+功率表结合判断很不方便,相信大伙很多都是这种情况。上两天去淘宝搞了一个转接器,40多左右,方案很简单,直接有模块购买,大伙可以直接买模块转接,废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用的是IP6518芯片转换,淘宝有模块购买

什么宣称全兼容的应该都是用这种方案

网友:
这用来干嘛的

网友:
楼主这个是做什么用的,小白学习学习哦。。。。。。

网友A:
这个是转换输出后可以看电流表跑什么样的电流吗

网友B:
楼主你的只有TP-c一个接口输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转换输出后可以看电流表跑什么样的电流吗

这种模块要焊接在主板吧???????

网友C:
这种不带mos管的不支持65w以上的,我试过的,手机可以用,电脑就不行了,而且功率高了芯片很烫。
这种带mos管降压的支持65w以上,而且输出低压时压差全在mos管上,芯片就不会很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只有TP-c一个接口输出吗?

用tpye.c公对公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不带mos管的不支持65w以上的,我试过的,手机可以用,电脑就不行了,而且功率高了芯片很烫。
这种带mo ...

一般看跳变电流够了,去掉电池单板电流肯定够,不过你这个方案貌似不错搞两个来玩玩

网友:
7楼说得对,淘宝上看了,IP6518方案最大功率45W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不带mos管的不支持65w以上的,我试过的,手机可以用,电脑就不行了,而且功率高了芯片很烫。
这种带mo ...

型号发一下正打算买一个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不带mos管的不支持65w以上的,我试过的,手机可以用,电脑就不行了,而且功率高了芯片很烫。
这种带mo ...

淘宝上竟然是个车充?这个是什么鬼?

网友:
谢谢分享我正好需要一个,一会去买一个看看,好用不

网友(2019-06-18):
引用 网友C:
这种不带mos管的不支持65w以上的,我试过的,手机可以用,电脑就不行了,而且功率高了芯片很烫。
这种带mo ...

兄弟,给个链接嘛

网友:
手机用的好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