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Q140板号DAY11AMB6E0 REV E不触发

楼主(2019-05-15):
hp Tpn-Q140板号DAY11AMB6E0 REV E不触发,待机无3V/5V正常,这机器是触发后才有3 5V,PU11+3vpcu正常,EC供电时钟复位没问题,不出S5_on,风扇下面很脏,刮一刮,直接秒杀。

网友:
腐蚀了是吗?

网友A:
我靠 你的这示波器竟然跟我的一样啊!来来来!我俩一起喊123丢马路上去,不要问我为什么,就是个表,能看掉电的表,抓波太难用了。

网友A:
楼主你估计用这表你还没有我熟练,看你表的设置就能看出来。

网友:
好经验      希望下次我也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估计用这表你还没有我熟练,看你表的设置就能看出来。

就抓个掉电,波波抓的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靠 你的这示波器竟然跟我的一样啊!来来来!我俩一起喊123丢马路上去,不要问我为什么,就是个表,能看掉 ...

你丢吧!我去捡,修个掉电打个晶振波,总比没有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估计用这表你还没有我熟练,看你表的设置就能看出来。

一个人修机器,只是用来快速判断下故障,没认真去研究。

网友:
不错学习了,看样子是断线了

网友:
能直接看出来断线吗?

网友:
这才叫真正的秒杀  哈哈   感觉进来啥经验都没领悟   就结束了。。。

网友:
这种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