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咸鱼收来的尸体修好后,装电池降频,华硕v555u

楼主(2019-05-15):
咸鱼收来的进水机,拆开看进水位置电池口,和cpu供电,然后我也忘了自己是怎么修好的了,,,总之修好后发现上电池cpu就会锁频在0.3hz,单独适配器没有问题。。适配器和电池一起也锁频在0.3hz...请问该查什么信号。。求帮忙,楼主理论学得少。

网友A:
对了单独适配器时cpu供电电感1.0v,用电池就0.6v,降频的原因肯定就在这里,可是测量vin 5v 7.6v也都正常

网友:
做等大神分析

网友B:
你还是定个电池换上去再说吧,进水的机器电池很容易就坏的,还有咸鱼别收机器了,翻车概率太大了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温控信号,查充电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还是定个电池换上去再说吧,进水的机器电池很容易就坏的,还有咸鱼别收机器了,翻车概率太大了

是新买的电池。。收了好几个机器除了cpu坏的,运气好我全修好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了单独适配器时cpu供电电感1.0v,用电池就0.6v,降频的原因肯定就在这里,可是测量vin 5v 7.6v也都正常

那就测pwm信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新买的电池。。收了好几个机器除了cpu坏的,运气好我全修好了哈哈

技术很好!

网友A:
只是运气好啦,进水说难修也难修说好修也好修,哪里进水干哪里就完事,,老师帮帮我呀,这个问题应该查什么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运气好啦,进水说难修也难修说好修也好修,哪里进水干哪里就完事,,老师帮帮我呀,这个问题应该 ...

咨询了高人。
他的回答:
看下vcore的imon。这个是侦测功耗的
功耗被限制了

网友:
机器修好没有

网友:
目前发现另外一个症状,充电只能冲到百分之51所有应该跟充电芯片有关,订货等到了换上试试

网友:
这么厉害啊 换个原装充电器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