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娱乐-----独家解密深海泰坦X6TI-S之触发

楼主(2019-05-15):
前几天一个校园同行拿来的一个笔记本,深海泰坦X6TI-S, 话说现在的学生们就喜欢这些个花里胡巧的,这个同行拿来的基本都这种摸具的游戏本, 插电有待机0.013,按开关没反应,以为就是个小问题,速度拆机,然后一手儿童套餐以为搞定收工,结果裸板按开关一个吊样,看样子有点难缠了,想起来论坛上寥寥无几的维修案例,再想想淘宝也搞不定的图纸点位,有些头疼,3V5V1.05V都OK,各大电感对地也都正常,也就是个触发的问题,不是EC就是桥电路,EC是IT8528,以前修华硕修的多,记得好像X750DP用的就是这个EC,看来点位有了,量电压EC到桥的信号PWRBTN#为高,按开关无跳变,看来问题在EC这里了,论坛上打开印象深刻的一个大神发的帖子,没想到这个就是掉进坑的开始,量EC的125脚电压为0,再结合帖子里大神说的待机8528E125脚为3.3V,看来就是开关到EC的这个电路有问题啊,无奈没有图纸,只能一个表笔点着125脚,一个表笔去戳可能相连的元器件,事实证明优利德的表笔质量的确一般,戳的过程无果,其实我有戳到,只是这个表笔没有响,感觉实在没办法,就只能扔一边去了,老板后来拿去看了,他的福禄克把这个线跑明白了,但是没告诉我,讨论一番我就信誓旦旦的说这125绝对应该为高,老板只是说这个按开关125脚是有跳变的,很可能是低电频才是正常的,这个EC跟前有个BIOS,我之前下过一个刷完无果,所以就直接排除BIOS问题,从网上定了个EC,昨天到了焊上去还是待机0.013不触发,实在没办法,就跟客户说了换板,今天下午6点没事干,想想还有半个小时下班就又拿起来跑线,这次换了思路,直接通电,量EC跟前哪个电压是9.9V,开关电压是9.9V,果然找到2个三极管,其中一个既通EC,又通开关, 按开关的时候管子不导通,EC为高,看来老板说的很对,他量到了这个点而我没量到,既然开关收到的信号是对的,那么说明就是EC本身的问题,EC也换了新的,那就只能是EC的BIOS 问题,这个EC程序没有,但是X6TI-M2是有的,刷上去待机0.031,按开关一路跳变,接屏一片漆黑,手电筒下看到隐约是BIOS界面,再刷桥BIOS,无果,换屏,无果,看来还是EC的ROM问题,最后想请有备份这个EC的ROM的朋友传一份给我可好?论坛实在搜不到,类似型号的全是暗屏,啰嗦一句:莫要尽信他人言,遇事还要靠自己

 会员1262741100鑫豆2024-5-14 20:21
 会员345957100鑫豆2024-4-22 11:57
 会员345265100鑫豆2024-4-3 11:21
 会员1120483100鑫豆2024-1-27 10:03
 会员674899100鑫豆2024-1-21 09:09

网友A:
楼主搞个图纸来用用有吗?一台一个样的南桥供电烧了一个洞。

网友:
我看一下板号如果一样我传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搞个图纸来用用有吗?一台一个样的南桥供电烧了一个洞。

这个板子没图纸没资料的,烧个洞我劝老哥别太折腾了,我上次挖华硕那个通病SD卡下那个洞,到最后极不稳定,

网友B:
楼主排板没搞好看的我都头大,一会左一会在右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排板没搞好看的我都头大,一会左一会在右边。

我开始拍好了,结果有张图片颠倒了,就调了一下,就成这样了,编辑也编辑不了,一团糟,以后尽量少发帖了

网友:
楼主字体大点的,看眼花了

网友:
本来没有希望的准备放弃,万万没想到啊,柳暗花明又一村

网友C:
这款机器BIOS跟EC固件还分用的是普通带背光键盘还是RGB多彩键盘还是机械加多彩背光键盘,还有用什么显卡适配器是几W的,刷完EC还要刷个纠正程序不然背光不受控。

网友A:
同方工厂给的,绝对OK。我也是对这回帖无语,还一定要多少个字才能回复……晕!!

网友D:
锤兄搞得可以阿,发了工资把你的优利德换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款机器BIOS跟EC固件还分用的是普通带背光键盘还是RGB多彩键盘还是机械加多彩背光键盘,还有用什么显卡适 ...

多谢大佬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方工厂给的,绝对OK。我也是对这回帖无语,还一定要多少个字才能回复……晕!!

谢暴躁老哥不辞幸苦要来ECROM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多谢大佬指点                                                                                       ...

老哥,你这个还是暗屏,但是键盘什么的正常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同方工厂给的,绝对OK。我也是对这回帖无语,还一定要多少个字才能回复……晕!!

老哥,你这个屏幕亮了,但是键盘不能用,之前刷ROM暗屏的键盘是可以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锤兄搞得可以阿,发了工资把你的优利德换了吧。

也就是挣个幸苦钱,算是勉强过活,表是不打算买了,过一个月差不多就该回家了

网友:
尽然有这样的问题 头一次听说 下次注意休息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也就是挣个幸苦钱,算是勉强过活,表是不打算买了,过一个月差不多就该回家了

回家开店养老阿,锤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哥,你这个屏幕亮了,但是键盘不能用,之前刷ROM暗屏的键盘是可以用的

那我给个全套BIOS给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哥,你这个还是暗屏,但是键盘什么的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