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 每次开机不自动进系统,提示这些,键盘有问题的

楼主(2019-05-15):
每次开机提示 如下图,选择一直跳过就这样,不知道选 那个,。是不是硬盘有问题还是系统有问题,怎么搞 i前面选 择语言,之后WIFI,之后到第三张图不知道选那个,跳过没有反应

网友:
这不就是装系统的界面吗?我每次用U盘给人家装完系统,重启都是很走的这个流程,就跟WINDOWS一个样,实在不行你就重新装个系统得了

网友:
看样子苹果系统被你干掉了啊,重装一下吧,用老外写的那个镜像写入工具把下载好的原版镜像写入优盘,os镜像自己百度搜,一定要搜原版制作好引导的,

网友:
选最后一个

网友:
开机同时按com+op+r在线重装系统就ok了

网友:
客户自己搞系统的吧。

网友:
估计是系统问题 从新安装一下 或者在线恢复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