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 不触摸二修机

楼主(2019-05-15):
案例1  接一台同行送来的一台6P 同行修之前是6P 的通病  M1角飞过线 ,黑白触摸都换了一遍 触摸还是不能用 ,仔细检查触摸IC 旁边的C2439 C2490  掉了 ,补回去以后可以触摸了,装好给同行了, 隔一天又给我送来了,说触摸不灵 跳屏,测试后确实触摸不灵, 放在显微镜下面检查,发现U2401旁边的NFC U5302_RF 有破角 拆下发现下面都是焊油,处理好焊盘 换个新的IC  测试触摸不跳屏  但是 触摸有一竖道不能用  测量触摸座J2401 4# 没有阻值,加焊U2401 未果,直接从U2401的D5#飞线到座子的4#  测试触摸正常,  很简单的问题弄的这么尴尬。

案例2
同行送来的6P也是触摸通病,捡钱的活,弄的很糟,自己加焊以后开机大电流,屏不显示, 把触摸IC 拆下 触摸连锡,M1飞线触摸正常,问题来了,前像头不照相,J1111 旁边的电感吹虚焊 处理好 前相头正常,装机同行拿走,用了一晚上,显示黑屏了, 拆下主板测试开机电流正常,直接干显示座旁边的电感 都虚焊了,全部短接, 显示触摸正常,
像这些问题都是很顺利的修复的,有的风枪温度时间掌握不好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  还是多希望多学习一下,多关注咱们的迅维网。

网友:
修触摸,指纹也容易修眉^_^没

网友:
通病通病通病通病通病通病通病.......................................................

网友:
还是要细心

网友:
细心最重要

网友(2019-07-15):
6代,触摸还是挺多问题的,修多就熟练的

网友:
我也修过一台6p的有一条竖道触摸不了,量座子值都正常,黑触摸重置也不行,看论坛看有人说有一条线无触摸都是是耦合电容,原来如此,结果一排全换了,也不行···········最后放弃了,看你所说,有一个脚没有值,断线也是会如此,很想拍大腿,怎么当时我就那么懒不换一个芯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