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写贴 麦本本进水维修,修的脑壳痛

楼主(2019-05-15):
一台麦本本游戏本,就公用模具的那种,拿过来插上电大电流,以为能秒杀,然而并没有。。

这款机器大家肯定碰的特别多,好几个通病,南桥易短路,显卡供电易烧,保护隔离易烧

万能表测得公共点短路,但是显卡供电没烧,看到USB接口有点生锈,判断电脑应该有进水,拆出主板

南桥供电凉凉了,,测了一下输入输出都短路,拆掉芯片,输入输出阻值恢复至正常

还好,焊盘没烧掉,,只是有个供电脚发霉了

装上芯片,这个型号是NB675

测了下没短路,满怀信心上电,电流上到1.2后不动,替换CPU与内存都一样,不跑码,CPU有温度,考虑到之前19V也进南桥了,直接上BGA换桥,换完之后等冷却还是一个吊样,读出BIOS改了个ME故障依旧,这时有点脑壳疼了,进水的地方又不多,仔细观察了主板,其他地方没看到进水痕迹,上论坛下载了一个BIOS刷上还是一样,MD,,按部就班查一下条件吧,装不装内存电流都一样,WIFI接口测得复位有了,测了下内存的两条SMB总线,电 ...
本帖为精华帖,如要查看隐藏内容,需使用300鑫豆兑换(鑫豆全部给作者)。写帖不易,请多支持。立即支付

网友A:
悄悄告诉楼主这板有图纸了,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网友B:
这么粗的铜线飞,要做好绝缘呀,不然就惨了

网友:
进水的主板多数,都是供电线路的电容电阻,PCB容易腐蚀,飞线搞定。

网友:
羡慕楼主的维修技术啊  飞线都不一样  哈哈   这本子很新啊  收藏先

网友:
内存供电好信号没接入总PG去吧?

网友:
这线飞得太揪心了啊!有焊油的话好好固定下吧

网友:
飞线要做好绝缘

网友:
老司机带带我

网友:
遇到过这个故障,一样的板子,同样是1.2A电流,无内存供电,是你飞线那个电阻,应该是0欧的吧,反整 就是那里有个0欧电阻不行了,直连电阻亮机

网友:
哦,我说的飞线那个电阻,指的是反面R156那里

网友:
换南桥寿命就不久?R156是0欧姆电阻

网友:
内存供电都没有,你就去做桥了,失误啊

网友:
内存供电没有出平台复位?这也太狗血了吧,容易误杀啊。不按常规出牌,可能工程师设计有误,忘记内存好信号进PG汇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悄悄告诉楼主这板有图纸了,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图纸能发出来吗,看看是不是工程师设计有误

网友:
这个机器修的很少至今没有维修到过哦

网友D:
维修思路不错,赞一个。不过楼主你发现没有。你的那根飞线已经碰到那个电容了。。

网友:
这个机有修过一台很是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粗的铜线飞,要做好绝缘呀,不然就惨了

这线表面是绝缘的,

网友:
杂牌机设计有时候不按套路出牌,没什么讲究,搞得能显示能开机就可以。。。。。昨天遇到一台大短,pcb烧穿透了,电源接口的插座都烧化了。。。md不知道主板上的保险是干什么用的?主板都烧穿了,保险都烧不断!直接装起来退还给客户了

网友:
无内存供电,是你飞线那个电阻,应该是0欧的吧,反整 就是那里有个0欧电阻不行了,直连电阻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维修思路不错,赞一个。不过楼主你发现没有。你的那根飞线已经碰到那个电容了。。

不可能,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  分析的很到位 加分支持

网友E:
加个好友,下次有机会还有问题能请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个好友,下次有机会还有问题能请教吗

mw9284         vx

网友:
1.2v 有的傻逼设计就木有 pg

网友:
果然还是坏在进水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纸能发出来吗,看看是不是工程师设计有误

如果有图纸,请发出来分享下聊,资源共享嘛!这款很多游戏本都采用!桥坏比较多,显卡供电管坏的也多

网友:
遇到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 把自己绕进去了  做维修偶尔会遇到这种

网友:
这款主板和炫龙炎魔T1 PRO好像一样

网友:
这技术不得不佩服

网友:
进水要慢慢修  看来很惨  修好不错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悄悄告诉楼主这板有图纸了,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国庆,下次遇到了同机型,就找你买图纸了,

网友:
很不错的一次维修经历,我等小白真的需要认真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国庆,下次遇到了同机型,就找你买图纸了,

人家叫庆国,你非要叫人家国庆,哈哈

网友(2019-06-16):
这机子配置真高

网友:
你这是砸钱来给我们总结经验教训了,雷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悄悄告诉楼主这板有图纸了,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楼主图纸在哪里,我手上刚还有这个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国庆,下次遇到了同机型,就找你买图纸了,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90334-1-1.html

网友:
做工很垃圾

网友:
这种机器一般直接放弃了,,,,,,,,,,,,,,,,,,,,,,,

网友:
这么粗的铜线飞,要做好绝缘

网友:
这本子修的可是挺累啊

网友:
有图纸的分享出来看看

网友:
NBDJ675芯片换新的了?你手里有这现成的芯片啊

网友:
这个主板我修过很多了,机械革命X6TI就是这个主板,还有显卡上下管容易出问题烧坏,另外就是有时大电流直接击穿充电芯片,比较惨,修复难度大,修过一台CPU坏的,最多是显卡上下管击穿的,桥坏的,另外就是屏轴坏,压坏屏的,充电芯片击穿的,基本上这机器就这几种情况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有时确实不好修啊!

网友(2019-08-17):
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