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HP 24-E020CN一体机的奇芭维修

楼主(2019-05-15):
机型:HP all-in-one pc 24-e020cn
板号:N91D
故障:不开机

同行HP专卖店送修一台HP一体机,报故障不开机。说客户还在保的,等不急,同意出钱维修。我拆开一看是最新的处理器,报换CPU价格后客户同意维修。
这板的CPU是J4205,裸板电流只有0.15-0.25左右。拆下来后发现待机变成0.03,接上开关板,开关板上的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的。开始想着先干BIOS,到迅维下了几个BIOS刷上,还是一样的不行。电流0.03-0.08这样跳,量各电感发现3v,5V电压正常,PL8有1.8V,PL14有1.0V,别的电感没有电压。

更换EC芯片,更换CPU之后发现故障一模一样,最后发现这个机有两个版本 ,打开BIOS发现迅维下的BIOS是低压I5,I7的架构,这个是凌动架构.BIOS不能套用,
迅维找了完全没有此种BIOS。下图是I5,I7的ME版本

跟客户说准备放弃维修,客户不肯,说去借台好机给我拷BIOS,一天后客户真拿了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型过来。没拆机之前是正常开机的,拆出板后把BIOS备份完后用另一BIOS芯片刷上,装回原板,坏板就装好机的BIOS。奇怪的是好板拆下来后电流也是0.03-0.06A这样跳,心想不会是屏上有别的电路吧,把主板装回壳子,插电待机居然正常了,指示灯不不闪了,开机也正常。最后拿了屏线跟所有插线,待机还是一样正常,发现背板有三个触点,应该是开关感应功能之类的,只要把板拆出来就会报指示灯错,大伙以后有修这种新机一定要注意了,少走弯路。

还有这机的BIOS直接用备份的BIOS是不行的,我开始没有合成之前用原机备份的BIOS,开机屏幕没有显示,电流跳变也不正常。只有合成之后才会跑码显示,下面是合成后该板的正确BIOS。

刷上装上壳子开机完美进系统,完美修复。

最后总结:该机原本就坏了BIOS程序,走了一圈的弯路,好在CPU自己料板有的,EC花了15买的,就是花了好些时间才验证了该机要注意的问题,试机一定装回铁壳试,不然会报错,实践出经验。感谢大家多多加分,后面分享该机的合成BIOS。

网友:
好的经验,HP有些垃圾机器确实很坑人。

网友:
现在的BIOS参于的越来越多的作用

网友:
学习了   现在的机子BIOS坏的很多  特别是华硕系列的

网友:
楼主绕了这么大一圈,收费还是按换CPU收吗

网友:
确实惠普有些一体机好鬼的,,上次遇上一个,开机滴滴报警,,屏幕不亮,后来发现是适配器问题,要原装电源才能显示,普通转接头能开机不显

网友:
好的经验

网友:
楼主,那就说EC可能是好的,是BIOS刷的不对和没装进机器里问题吧。

网友:
现在台式机主板修的很少了 我这里基本都不修了 没钱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

网友:
防拆开关吗

网友:
好经验, 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新款的机器就是BIOS出的问题多一点

网友:
还不会合成bios的我          哎

网友:
謝謝樓主分享的好經驗。

网友:
下次碰到会注意了,多谢分享。

网友:
一般先刷BIOS  简单入手

网友:
我修过惠普机器 刷BIOS都没有成功 好经验, 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

网友:
要是没有一样的机子呢。。。。。。。。。。。。

网友:
先搞简单的

网友:
楼主给力,接过几个hp的一体机,不好修,有些电路图都没

网友:
品牌机 就是比较烦人 ·

网友:
谢谢分享,已经加分,修得不错呀

网友(2021-04-06):
楼主有N97BMB6E0 的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