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286网络自动恢复更新系统只能到Mac OS X Lion吗?

楼主(2019-05-15):
机子本身利用互联网搜索功能从OS X开始升级到OS X Lion,安装进去显示尝试购买的项目停止供货,A1286想安装Mojave,不知是否可行?U盘下了Mojave,可是装不进去,求助

网友:
装不了最新的,装个低版本就可以了

网友A:
我发现有些数码产品升级或者更新程序后,还不如先前的版本,会出现一些不可预知的异常,真是无语了

网友:
主要机子本身10.9系统版本太低了,日常办公软件都下不了,只能升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有些数码产品升级或者更新程序后,还不如先前的版本,会出现一些不可预知的异常,真是无语了

老版本其实稳定,但阻挡不了新版本的更新换代,没办法的

网友:
Mojave要12年以后的电脑才可以装,建议楼主装High Sierra

网友:
需要先更新bios才能装Mojave,不能直接更新,安装High sierra会自动更新efi。

网友:
楼主的这个板本LION 是10.7的系统 太老的恢复不了的,你可以下个10.10(10.10以上的可以安装微信)以上的系统做成U盘在安装(就不需要联网了)

网友:
感谢各位大佬,已经用U盘装了个10.11

网友(2019-08-07):
装个低版本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