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主板无CPU电压维修案例

楼主(2019-05-15):
联想G470主板无CPU电压维修案例

网友:
可以  维修思路很清晰  像这样也可以直接飞线的的吧   我一般修这种的都是直接飞线的

网友:
分析的很清晰 谢谢楼主的维修经验  最烦的就是修好后其他东西坏的 .

网友:
看看老板是如何维修好的,谢谢分享。

网友:
G470的维修思路和V470的维修思路差不多吧!

网友:
分析的很清晰 谢谢楼主的维修经验

网友:
谢谢楼主,知识需要不断累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