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戴尔15-3562板号16814-1 BIOS(16M与128KB两个)

楼主(2019-05-15):
戴尔15-3562板号16814-1 BIOS,16M的是某宝的,测试OK,128KB是EC BIOS,备份自主板

戴尔15-3562板号16814-1 BIOS.zip

戴尔15-3562板号16814-1 EC BIOS.zip

网友A:
EC BIOS为全网首发,某宝都没有,从朋友机器上备份的

网友B:
ecBIOS rt809f刷校验错误,,换ecBIOS芯片业不行,是编程器不对吗,有没有大神能告知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ecBIOS rt809f刷校验错误,,换ecBIOS芯片业不行,是编程器不对吗,有没有大神能告知一下

有时校验错误,是编程器没有写入成功,所以校验错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时校验错误,是编程器没有写入成功,所以校验错误

是我编程器不支持这个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我编程器不支持这个芯片。。。。。。

809f支持这个吧,要不就是软件没有更新到最新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809f支持这个吧,要不就是软件没有更新到最新版本

不行的,我已经更新了,刷不进去

网友(2019-06-15):
刷完风扇狂转

网友:
两个bios如何区分

网友C:
这个EC有用的吗?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你说你主板的EC被清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EC有用的吗?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你说你主板的EC被清掉了

找了个同样主板 备份的

网友:
感谢啊  ecbios 上次找不到 然后放生了 淘宝都没有

网友:
我的源bios是256kb的 你的是128的 啥情况

网友:
刷完了 ec'bios还是不行

网友:
EC BIOS坏的,

网友:
效验58% 不过,刷了不上电

网友(2019-07-19):
EC 的不能用

网友(2019-09-06):
ec刷时校验错误

网友(2019-10-19):
日了  我的也是  EC刷了报错   不上电了

网友:
开机有反应的刷了EC的BIOS在不一点反应。

网友(2020-01-04):
EC 的BIOS是坏的,大家不要下

网友:
感谢分享 正好需要bios

网友(2020-03-04):
我的DELL 15 3562 故障现象是不触发,我把你的这个EC BIOS和原来的读取出来对比,有差别,刷了同样还是不触发。

网友:
EC  BIOS 刷了一样的哦

网友:
16M的开机秒亮  谢谢

网友D(2020-04-09):
这款机器是待机有3v,5v的吗?还是开机后才有的?

网友E(2020-05-12):
引用 网友A:
找了个同样主板 备份的

你这个EC BIOS不触发,我也找了一个样的主板,把EC BIOS备份出来一样会不触发,直接把芯片换过去可以正常触发

网友:
感觉楼主  真好用上

网友(2020-06-21):
引用 网友A:
EC BIOS为全网首发,某宝都没有,从朋友机器上备份的

今天有修到这个机器,故障是不加电,刷ec程序显示芯片损坏,定了个芯片,到货刷上,加电亮机。
这个机器的两个芯片都是1.8v供电的,809F不能直接刷,要用个转接座,809H可以选1.8v供电刷。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EC BIOS不触发,我也找了一个样的主板,把EC BIOS备份出来一样会不触发,直接把芯片换过去可以正常 ...

芯片是1.8v的  用809f刷不一定能成功 ,会损坏芯片。要用支持1.8v的809H

网友:
EC  BIOS  可以用      809f更新到最新版本就可以了

网友F:
你的机器刷之前是什么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机器刷之前是什么故障?

cpu坏,换cpu后 不加电

网友:
无法读取附件吖。。。

网友(2020-07-30):
这款机器的资料太少了

网友(2021-01-07):
完美亮机  感谢

网友:
确实能亮机 只不过刷EC后 风扇狂转 好吵

网友:
BIOS可以点亮 风扇狂转

网友(2021-02-17):
我的也是不加电,刷EC试试

网友:
16M的bios刷上秒亮,风扇狂转fn+x可以解决,809f可以直接刷,用1.8v转接座反而认不到,智能识别型号是GD25LQ128

网友(2021-03-28):
引用 网友D:
这款机器是待机有3v,5v的吗?还是开机后才有的?

接适配器,待机就有3V 5V

网友(2021-05-19):
感谢你父母生出你这么优秀的娃!今天帮我挣了300块钱!程序没毛病,可以用!

网友G(2021-08-09):
刷完风扇狂转  而且充电只能充到百分之六十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刷完风扇狂转  而且充电只能充到百分之六十

风扇狂转fn+x可以解决,充电到60%,应该系统下有电池健康保护的软件

网友(2022-08-08):
感谢楼主分享  电脑不触发 试一试

网友(2023-05-31):
验证:我的是自动上电0.3不动 单刷16M的  掉电2次 再开机就是秒亮

网友:
机器还会卡Dell logo 1分钟  不知道是不是bios 问题